用TA和TB两个定时器输出PWM 怎么同时改变周期啊

楼主:
各位前辈 我试了好久  只能变一个
也就是 输出相位保持不变 周期可变的两路PWM

网友:
TA和TB是相对独立的模块,互不影响,分别改动参数即可改变周期

网友:
我觉得只有当中断同时发生时才能

当TA与TB同时开启,在周期的最小公倍数时才能够同时中断,更改计数器的值即可同时改变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