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必知必会的几点疑惑

楼主:
《电子工程师必知必会》这本书采用的直观分析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看一眼就知道这电路是干什么的。(很厉害吧!)
作者的思考平台似乎比我高了好几个境界,所以有些话我就不懂了,还请大家指教!
1.关于电流和电压的关系:
电流有磁性,能产生磁场;电压有电性,能产生电场;电感可以聚集磁场能量,电容可以聚集电场能量。
磁场消失留住电流,电场消失留住电压
问题:电流跟电压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有时候输出电压,有时候输出电流,由欧姆定理它们之间不是等效的吗?
何必要这么换来换去呢?难道对于不同的需求或者特性都有不同的效果吗?
2.关于反馈与振荡的关系:
输出已经移动到相反方向时才加上反馈就是振荡;
问题:就拿文氏桥振荡电路来说吧!U+与Uo是同相的,没有什么180°的相位差啊!

网友:
哈哈,楼主的问题好象在问,1+1为什么会等于2

《电子工程师必知必会》这本书没有看过,不知道怎么讲的。但我觉得,楼主看一下基础后再来看它会有所理解的。

就你的问题,或者我说的有误,仅供参考。

    不管电流还是电压,只是对某电路时的一种衡量方法。如,某电源的输出电压是XX伏。但它的最终表现是以“功”或“功率”的形式。如,小鸟站在高压线上,没事!为什么,这时对它,只衡量了电压,是无意义的。
     对于一个放大器,说它的电压增益,或者说它的输出电压是多少,但还有指标就是它的带载能力。对于小信号来讲,说的是“电压”放大了,而最根本的是它的“功率”放大了,不然的话,用个变压器就可以将很小的信号电压提高到任意值(理想情况)。

      振荡器需要保证相伴平衡条件及振幅平衡条件。可以看一下这些基础。

网友:
说说第一个问题我的感觉:
首先输出电压和电流的区别直观的意思应该是恒流源或恒压源
另外从我画PCB的角度。有的时候要考虑电路中电流的影响,这时候要加粗线宽。有的时候要考虑电压的影响,这时候要加大线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根本上还是功率放大了。嗯,知道了。
多谢斑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PCB板的角度考虑,嗯,谢谢你

网友:
问题:电流跟电压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有时候输出电压,有时候输出电流,由欧姆定理它们之间不是等效的吗?
=============================================
你想要电压就用电压源(大多数),想用电流就取电流源。
电压源内阻趋向于0;电流源内阻趋向于无穷大。
大多数时候你要电压,就像给单片机供电,它要的是5V,3.3V,1.8V等
有时也会需要电流,像控制发光二级管发光,是由电流大小决定亮度的,你如果仅仅给他一个电压,要么烧坏,要么就不太亮。
人们都是根据需要来选择恒流源还是恒压源的。
你也许会追问,我串联电阻不就能控制发光强度了吗?是的,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因为你还是用的电压源,这时电阻上消耗了无用功,而采用恒流源的话就没有消耗无用功。
/////////////////////////////////////////////////////////////////////////////////////////////////////////////////////////////////////////////////////

问题:就拿文氏桥振荡电路来说吧!U+与Uo是同相的,没有什么180°的相位差啊!

文氏电桥振荡器中正因为U+与Uo是同相的,确实没有180°相差,要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起振了,只有相差2*PI*n(n为正整数),才能振荡啊。只有当频率达到某一个点才同相,这时才满足相位振荡条件。我知道还没解释清楚,要打字很多很多才不定能说清楚。

需要复习复习电路基础里的RC电路的输入和输出之间的相位关系。又是欧米伽,又是2  PI   f 啥的,这个知识不懂,没法分析文氏桥振荡器。

另外一点,文氏桥振荡电路是利用电路中必定有噪声这个前提配合Au>1来满足幅度起震条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