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怎么区分?

楼主:
画电路图的时候一般情况下用哪些符号区分?

网友:
如果用protel的话一个选三角的那个,一个选短横线的那个。其实关键在于你的网络标号,我见过很多人都不用那个符号,直接写网络标号的。

网友:
只需要修改网标就可以完成区分,比如数字地可以是DGND,模拟地可以是AGND

网友:
就是不知道哪些地方改用数字电源的 哪些用模拟电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个大体的规原则,模拟信号与模拟地组成回流环路,数字部分亦是如此

网友:
数字部分用数字电源,模拟部分用模拟电源。
一般的单片机及逻辑电路都是数字电路。AD部分属于数字电路。做单片机也就这些用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