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aunchpad自带SPI模块调试24L01

楼主:
刚刚编了一大段,结果按了backspace后全部没有啦。现在就简单的介绍下吧。
首先感谢一下shower.xu,我的实验就是建立在他编写的程序基础上。放个传送门,方便大家下载他的程序,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10011
因为硬件SPI接口和他的定义有所不同,所以要修改下spi.c文件中的宏定义
#define CE        7
#define CSN       0
#define CLK       4
#define MOSI      2
#define MISO      1
#define IRQ       5
然后配置和硬件SPI有关的寄存器和端口,把他的IO_initial()函数修改为:
void IO_initial()
{
  PDIR |= BIT(CSN) + BIT(CE) + BIT(GLED);

  P1REN |= BIT(IRQ);
  P1OUT |= BIT(IRQ);

  P1REN |= BIT(Key);
  P1OUT |= BIT(Key);

  P1SEL = BIT1 + BIT2 + BIT4;
  P1SEL2 = BIT1 + BIT2 + BIT4;
  UCA0CTL0 |= UCCKPH + UCMSB + UCMST + UCSYNC;  // 3-pin, 8-bit SPI master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0x02;                          // /2
  UCA0BR1 = 0;                              //
  UCA0MCTL = 0;                             // No modulation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
我看到论坛上有很多同学说没调试成功,估计最大的问题就出在UCA0CTL0寄存器上。这里面有两位是涉及到串行时钟的极性和相位的,就是UCCKPH(bit7)和UCCKPL(bit6)。不知道是我不会看时序图还是其他的问题,我总感觉根据24L01的datasheet,时钟极性在非活动状态时是低电平,数据是在UCLK的边沿被捕获,然后在下降沿是改变。按照上述的配置是UCCKPH=1,但是我在看TI给出的硬件SPI时钟极性时序图时总感觉和24L01上的不对照。所以刚开始使用的是UCCKPH=0,结果怎么都调不通。我还以为是后面的发送接收函数写的不对,后来改成UCCKPH=1时就可以使用了。使用硬件SPI无非是改变了原来的模拟SPI_RW()函数,发送和接收的过程改为硬件自动完成,不再使用模拟的时钟。函数修改如下: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while(!(IFG2 & UCA0TXIFG));//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byte;//Send value
  while(!(IFG2 & UCA0RXIFG));//Has USCI_A0 RX buffer received data?
  byte = UCA0RXBUF;//Received value
  return(byte);
}
程序中的其他部分不用修改。
因为我是刚接触430系列,所以不太会用它的低功耗。所以在上述的SPI中没有使用中断系统,我只是抛砖引玉,后面希望大家集思广益运用中断系统做一个低功耗的系统出来

网友:
刚刚接触Launchpad,向各位学习!!!

网友:
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感谢楼主的分享!今晚就试验一下!

网友:
测试成功,那个高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祝贺一下 HOHO

网友:
我在试。。 不知道B能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USCI_B0为什么不行呢????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B口可以,我已经调试成功了。。
要注意到有个CLK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详细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就把上面帖子改下

//CE -- P2.0  ; CSN --- P2.1 ; IRQ --- P2.2
//SCLK --- P1.5 ; MISO --- P1.6 ; MOSI --- P1.7
//上一行引脚可以自选
//下一行引脚必须对应
void SPI_IO_Init(void)
{
  P1DIR |= BIT(CLK) + BIT(MOSI);
  P2DIR |= BIT(CSN) + BIT(CE);          //output
/*设置NRF24L01 中断
  P2DIR &= ~(BIT(IRQ));                 //set P2.2 is input
  P2IE |= BIT(IRQ);                     //allow P2.2 IQR
  P2IES |= BIT(IRQ);
  P2IFG = 0x00;                         //清除中断标志位*/

  P2OUT &= ~BIT(CE);                    //CHIP DISABLE
  P2OUT |= BIT(CSN);                    //CSN IS PULL HIGH.DISABLE THE OPERATION

  P1SEL |= BIT(CLK) + BIT(MOSI) + BIT(MISO);
  P1SEL2 |= BIT(CLK) + BIT(MOSI) + BIT(MISO);

  UCB0CTL0 |= UCCKPH + UCMSB + UCMST + UCSYNC;  // 3-pin, 8-bit SPI master
  UCB0CTL1 |= UCSSEL_2;                     // UCSSEL_2=0x80 -- SMCLK
  UCB0BR0 |= 0x02;                          //  /2
  UCB0BR1 = 0;                              // 位速率控制
// UCB0MCTL = 0;                             // No modulation
  UCB0CTL1 &= ~UCSWRST;
}

网友:
接收的部分要不要改端口、改了之后串口的端口怎么办

网友:
感谢,我也是卡在CCKPH这个地方

网友:
您好,我调试问题就是:程序运行一次就卡住了。卡在了while((IFG2 & UCB0TXIFG)==0);   不晓得为什么啊。您能不能指导下我呢?我扣扣34555162

网友:
楼主厉害,改了后立马就调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