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向LM3S9B90的RAM里传输数据

楼主:
外接设备的并口,8位输出,16位输入。

如何向LM3S9B90的MCU-RAM里传输数据,不是ROM。
目的就是数据通过外设的并口与LM3S通讯,暂存在RAM里,之后再将数据分析,筛选,传输到别的目标板上。

外设并口数据输出没问题,已经确认;
LM3S如何接受?用GPIORead接受,时序总是不对;

请问直接用GIPORead读取数据的办法可行么?
如果可行,设置那里有问题?
如果不可行,使用EPI功能么?由于外设的输出只有8位,用EPI功能引脚不够怎么处理呢?

/***********************************************************************/
程序如下,想用GPIO_D 的0x10位作为,中断控制位,0x0F接受数据。
但是接受数据的个数以及数据值不稳定,不对的时候比较多。
void
GPIOEIntHandler(void)
{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D_BASE, 0x10);
PinBit = 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 0x0F);
testBuf[testNum] = PinIOIn;
testNum++;
}
main()
{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GPIOPinTypeGPIOInput(GPIO_PORTD_BASE, 0x0F);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D_BASE, 0x10,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D);
GPIOIntTypeSet(GPIO_PORTD_BASE, 0x10, GPIO_LOW_LEVEL);
ROM_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D_BASE, 0x10);

while(1)
{}
}

另附外设输入部分
for(i =0; i {
one_byte = *buf &0xff;
*buf++;

status = out1bit(bit_4, 0);//GPIO_D的0X10位置0,允许进入LM3S的GPIO中断
status = out1bit(one_byte);
status - out1bit(bit_4,1);//关闭LM3S的GPIO中断

网友:
应该是要考虑用 EPI 或者用 GPIO 的位带操作试一下。

网友:
如果单独测试并口的发送端和MCU的GPIIO接受,都没有问题。
但是连接到一起就有问题了。

如果用GPIO的中断方式,问题是由于控制位bit_4 有效的时间无法控制,出现接受数据个数少以及不对的情况。

换了一种思路,不用中断,直接接受GPIO_D的0x1f位,还是用0x10判断。
while(1)
{
     PinBit = 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4);

     if(PinBit == GPIO_PIN_4)
     {
      PinIOIn = GPIOPinRead(GPIO_PORTD_BASE, 0x0F);
      testBuf[testNum] = PinIOIn;
      testNum++;
     }
}

出现的问题是,如果用debug方式,一个数据一个数据接受没有问题;
接收连续的数据,明明输入端的bit_4是0,还是会进入if里,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同样的程序,不是跟输出并口连接,只是用按键控制的话,就没事,这个原因找了半天了。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