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sp430在使用P1口使用中断的时候,怎么能使管脚是出于高电平呢?

楼主:
急!!!!!在msp430在使用P1口使用中断的时候,怎么能使管脚是出于高电平呢?请详细指教

网友:
P1做中断接口的时候是输入状态,可以设置上拉电阻使能,使IO口有一个35K左右电阻的上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