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问题

楼主:
请教高手,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6.9 ,原理图已经添加到pcb 里,对器件布局的时候,突然所有的器件都变成了绿色,怎样才能恢复原样?

网友:
变绿说明是触犯了设置的电气规则,布局的时候可以暂时无视,觉得碍眼的话只要tools->reset error makers.

网友:
把room删了视乎可以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按下快捷键T然后按M也可以清除 绿色对电路图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