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64GA002 引脚控制

楼主(2012-09-04):
PIC24FJ64GA002 引脚控制
怎么让一个管脚先为高电平 延时一会 再让另一个管脚也为高?我用延时做的 为什么先置高的就是高 延时后置高的就不能置高呢?
延时
高电平
PIC

网友A(2012-11-19):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我当时查了资料,对位进行操作最好用读---改---写原则。引进一个缓冲变量temp,先将端口状态读入temp中,然后进行temp修改,再写入端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