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三极管的β值(hfe)?

楼主:
数字万用表测定三极管的极性后,将三极管插入hfe测试孔没反应是怎么回事?高手来指点一下是我极性测错了还是?最好告诉我测试方法。                  我是用的二极管档测定其极性的,上面显示600/700的样子,我也不知道其单位是欧还是多少,请高手指点。                       我用的是vc9807A+数字万用表,再就是用电阻档能测吗?在电压档能测到导通压降吗?                                    指点一下吧!

网友:
加一固定的IB,测IC,然后再相除

网友:
1.三极管插入hfe测试孔没反应,如表正常的话,是插错脚了吧,你先找一个知道的三极管来验证一下。
2.600/700的样子 的值是欧姆.
3.用二极管档当然能测。
4.网上有很多测试方法介绍,可以百度一下。最好的方法是,找已知的管子,对比测试。就能验证你的测试方法正确否,还是表的问题。另外用数字表当然是能测试的。
5一般情况下无论PNP或者NPN的引脚都如下图。请参考

网友:
管脚序必须正确,可以先根据PN结的单向导电性确认基极,然后将其余两个管脚分别对应CE极,测得值较大的那次,CE的对应关系是正确的。
二极管档的测试结果不能当作有意义的数值,只能指示极性。至于能否用电阻档测要看具体档位下万用表输出的电流,这个跟表的型号也有关,测试压降需要外部电源。
建议楼主重新学习晶体管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应用电路。

网友:
测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先判断出极性及基极!用二极管测试档显示的是正向压降,单位是毫伏!万用表选择与晶体管的极性相同档位!固定基极,集电极与发射极对换测量两次,倍数大的那一次就是正确的!找一个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说明文件仔细看看吧!

网友:
注意,二极管档测出正向压降值因为工作状态的问题,不能作为器件的真实指标,仅可作为参考,真正的压降是在指定的工作电流下得到的,理想器件不存在,所以测试条件必须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