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101A单片机连不上的问题。

楼主:
使用的串口线,自制的那种,74HC14和TL062的那个电路。
测试了一下串口线的板子,在单片机接头处的RX和TX之间可以实现传输,和直接短路串口RX和TX获取的数据也一样,也偿试改变了RST和TCK的正反。
使用的厂家的软件,用串口监控软件进行跟踪,发现和SF_BSL430,MspFet两个软件一样,先发送了一个OX80,但是MSP430F1101A却没有发送出来数据,也就是没有回信儿了。不是应该发送完OX80后,就应该是进入BSL模式,然后就应该有数据发送了么?

网友:
不单单是数据啦 还有一个bsl时序的,官方有bsl的app note起码要看一遍吧

网友:
不是这意思,我用的成品软件,就是线是自制的,在软件发送了0X80后,没有回数据,按TI的编程,应该能接收到0X90才对,但是收到的却是00,是不是哪里的逻辑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不好表达的,时序,就是各种线有个先后的高低电平次序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342088.HTM

比如那个S2按键,你最好是看下官方的那个bsl app note

网友:
就按这个电路做的,后来又把中间那个二极管给改到上面去了,但是测试下载线的时候,把RX-TX端短接后,收不到电路PC串口发送出的数据,因而直接从ATX电源取了+12V和-12V电源做为TL062D的电源,使用+5V串二极管的方式,得到3.44V到3.87V的电压,供74HC14和单片机控制板电源,这样子在短接了RX-TX端后,可正常接收PC串口发送的数据,无乱码了。

先后使用了SF-BSL430和MSPFET这两个软件做为测试使用,在连接数据线后,通过监控软件可看到软件发送出的串行数据为X80,但是单片机板没有发送回PC数据。
BSL的TCK,RST,RX,TX,这几根应该是按照SF-BSL430和MSPFET这两个软件所设定的串行码发送的,而软件并不是我个人所写的,因此可能不需要我考虑其它引脚时序问题,而且我通过设定RST,TCK的取反项,以及通过硬件电路的取反都偿试过了,由于没有示波器,因此无法检测信号波形,所以所请教高手看看是否硬件电路有哪里有问题。

我所使用的单片机板是厂家的产品板,实际是做为控制器使用的,厂家采用的软件我手头也有,但是没有下载线,根据唐工所提供的电路,制作的下载板,通过厂家的软件读不出来单片机内容,是不是单片机没有进入BSL模式的原因,如何才能确定单片机进入BSL模式了呢?
难道说在使用唐工这个下载板时,RST接口处要点动一下就断开,使单片机复位后既可进行么?

网友:
关注中,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在使用利尔达的软件时,和厂家软件一样,发送0X80后能在PC端接收到00,在使用MSPFET和SF-BSL430时,则接收不到任何的数据,看着厂家人员自已调试时也没有把单片机拆下来,直接使用的板子,可是自已调就怎么也通不过,估计还是下载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