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

楼主:
想用运放做一个电压跟随器,但不知道选哪个型号的,有什么标准吗,用过的给推荐一下吧

网友:
看你怎么用了,这个没有什么标准吧,感觉只要是运放就行,一般常用的就是LM339,LM358,LM324等这些,,,

网友:
关键是你的要求,你的要求就是标准。

网友:
主要看输入信号的频率以及幅度,然后根据要求查运放的增益带宽、压摆率和输入失调系数来满足要求,频率不高幅度不过小的话,常规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些运放不能工作在增一是1的状态,否则会起振

以上,要看原厂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