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电源防接反保护电路的问题

楼主:
最简单防止接反的方法也就是在电源处加上二极管来防止接反,但这种二极管应该选择哪种型号的二极管呢?是否应该要选择开启电压非常稳定的二极管,开启后,电压几乎不随整机电流而变化的二极管。可这种几乎像理想二极管的二极管会有哪些型号呢?谢谢
加入保护作用的二极管会不会引入电源噪声呢?这个求解

网友:
你找不到那样的理想二极管,而且也没必要,滤波电容会轻松解决这些问题,于是,你担心的所有问题都不存在。
你没有考虑到的是功耗问题,串入二极管,因二极管的结压降可以认为是个常量(有波动,但范围不大),电流越大则功耗越大,所以电流较大时必须考虑合理选型和散热问题。
对于大电流场合的防反接,应该采用低导通内阻的MOS管来做。

网友:
理想的器件是没有的。对于某一系统,只要它是恰当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