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的RF多点通信的数据碰撞处理

楼主:
最近在学习CC2530F256,现在在调试RF的通讯(简单的射频通信,没采用协议栈),考虑到多点通信时,数据会有碰撞现象,当出现这种现象时怎么处理呢?求教了,谢谢大家的技术支持,帮助

网友:
官方有代码的

TIMAC-CC2530-1.4.0

还有非相关代码,不建议实际中使用,就是阉割的TIMAC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A:
正好这几天我也遇到这个多点发送数据碰撞的问题,我开始用协议栈发现太麻烦了,后来没有使用协议栈,自己写的防碰撞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100多个点同时上电开启发送,数据都没有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这几天我也遇到这个多点发送数据碰撞的问题,我开始用协议栈发现太麻烦了,后来没有使用协议栈,自己写 ...

我现在也在做多对一通信,一个终端再传输的时候,其他终端在发送但是协调器收不到,请问可以交流下么,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谢谢,qq641604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