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撲笟鎶€鏈腑蹇�

楼主:
TI鎶€鏈鍧�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寰帶鍒跺櫒MCU
DSP涓嶢RM澶勭悊鍣�
DigiKey寰楁嵎鎶€鏈笓鍖�
ST浼犳劅鍣ㄤ笌浣庡姛鑰楁棤绾挎妧鏈鍧�
ST MEMES浼犳劅鍣ㄥ垱鎰忚璁″ぇ璧�
鎰忔硶鍗婂浣�-浣庡姛鑰楀皠棰�
MEMS浼犳劅鍣�
ADI宸ヤ笟鎶€鏈�
鐢靛瓙鎶€鏈氦娴�
杈圭紭AI
宓屽叆寮忕郴缁�
ARM鎶€鏈�
Linux涓庡畨鍗�
瀹炴椂鎿嶄綔绯荤粺RTOS
缂栫▼鍩虹
鍗曠墖鏈�
鍥戒骇MCU
鐟炶惃鐢靛瓙MCU
51鍗曠墖鏈�
鍥戒骇鑺墖浜ゆ祦
鐢垫満椹卞姩鎺у埗锛圡otor Control锛�
妯℃嫙鐢靛瓙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鐢垫簮鎶€鏈�
寮€鍏崇數婧愬涔犲皬缁�
LED涓撳尯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TI鏃犵嚎杩炴帴
浼犳劅鍣�
PCB璁捐
缁煎悎鎶€鏈氦娴�
娴嬭瘯/娴嬮噺
鍒嗙珛鍣ㄤ欢
鐢佃矾瑙傚療瀹�
涓嬭浇涓績涓撶増
澶у鍫備笓鐗�
娴嬭瘎涓績涓撶増
琛屼笟搴旂敤
姹借溅鐢靛瓙
鏈哄櫒浜哄紑鍙�
宸ヤ笟鑷姩鍖栦笌鎺у埗
ADI宸ヤ笟鎶€鏈�
鑳芥簮鍩虹璁炬柦
鍖荤枟鐢靛瓙
娑堣垂鐢靛瓙
鍒涙剰涓庡疄璺�
鐢靛瓙绔炶禌
DIY/寮€婧愮‖浠朵笓鍖�
涓滆姖鍏夌數缁х數鍣═LP3547璇勬祴涓撳尯
MAX32630FTHR璁捐澶ц禌涓撳尯
MicroPython寮€婧愮増鍧�
鍒涙柊瀹為獙瀹�
浠ユ媶浼氬弸
ON鍜孉vnet鐗╄仈缃戝垱鏂拌璁″ぇ璧�
娣榚娣�
鍒涙剰甯傞泦
浼戞伅涓€涓�
鑱婅亰绗戠瑧闂归椆
宸ヤ綔杩欑偣鍎夸簨
姹傝亴鎷涜仒
涓烘垜浠彁寤鸿&鍏憡
EEWorld棰佸涓撳尯
淇℃伅鍙戝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TI的ads7886读取数值全是0
kaka0202
kaka0202

网友A(2012-09-06):
TI的ads7886读取数值全是0
硬件SPI接口
读出的值全部是0
什么问题呢 附SPI配置与ads7886驱动
void init_spi()
{
P3SEL|=0x0C;
P3DIR|=0x01;
//P3DIR&=~BIT2;
P3OUT|=BIT0+BIT3;
ME1 |= USPIE0; // Enable USART0 SPI
UCTL0 |= CHAR + SYNC + MM; // 8-bit SPI Master **SWRST**
UTCTL0 = SSEL0+SSEL1 + STC; // Inv. delayed, SMCLK, 3-pin
//U0TCTL |= CKPH; //UCLK延时半个周期作为SPI时钟,时钟低电平为无效信号,上升沿锁存数据
// U0TCTL|= CKPL;
U0BR0 = 0x2; // ACLK/2 for baud rate
U0BR1 = 0x0; // ACLK/2 for baud rate
UMCTL0 = 0x0; // Clear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
unsigned int readADC()
{
unsigned int data;
ADC_CS_LOW;
_NOP();
_NOP();
ADC_CLK_HIGH;
U0TXBUF=0x00;
while(!(IFG1&UTXIFG0));
while(!(IFG1&URXIFG0));
IFG1&=~URXIFG0;
data=U0RXBUF;
U0TXBUF=0x00;
while(!(IFG1&UTXIFG0));
while(!(IFG1&URXIFG0));
IFG1&=~URXIFG0;
data=(data<<8)|U0RXBUF;
ADC_CLK_HIGH;
_NOP();
_NOP();
ADC_CS_HIGH;
return data;
}
时钟
接口

网友B:
试试看这样的:
unsigned int readADC()
{
unsigned int data;
ADC_CS_LOW;
_NOP();
_NOP();
ADC_CLK_HIGH;
while(!(IFG1&UTXIFG0));
U0TXBUF=0x00;
IFG1&=~UTXIFG0;
while(!(IFG1&URXIFG0));
IFG1&=~URXIFG0;
data=U0RXBUF;
while(!(IFG1&UTXIFG0));
U0TXBUF=0x00;
IFG1&=~UTXIFG0;
while(!(IFG1&URXIFG0));
IFG1&=~URXIFG0;
data=(data<<8)|U0RXBUF;
ADC_CLK_HIGH;
_NOP();
_NOP();
ADC_CS_HIGH;
return data;
}
前提是你的这些
IFG1、
UTXIFG0、
URXIFG0是匹配的,我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个系列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