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AD转换

楼主:
AD转换的时候用不用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呢?

如图所示,是不是要考虑Rs与Ri和Ci的阻抗要相等?

网友:
看什么场合用,精度要求不高、非小信号等就直接用吧

可以在两极之间跟随

网友:
如果前级信号源的内阻较大就需要考虑,一般采用加一级缓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