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管脚不能被程序设置为高,背光灯不能点亮

楼主:
最近受打击不小,这是第三块板子了,还是有问题需要向大家求助。
开发环境概况:
  • MCU:    LM3S5C56 Rev A2, 512 KB flash 64KB SRAM, 64 LQFP
  • J-LINK: V8, DLL version是最新 V4.52c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6.0 Evaluation for ARM,最新 V6.40
板子概况:
  • Power supply:   VCC 3.3V, VDDA 3.3V, VDD 1.3V
  • Main clock:         OSC0 8.00MHz
  • RST_N:                 high
  • Debug port:        JTAG
TFT-LCD显示屏背光和JTAG接口设计:

问题:
TFT-LCD显示屏背光灯不能被LM3S点亮。
  • 现象
当程序执行到设置背光控制管脚为高时卡死
GPIOPinWrite(LCD_BL_BASE, LCD_BL_PIN, LCD_BL_PIN)

  • 其他情况说明
如果用表笔直接把LCD_BL_PIN 短路到3.3V电源,程序可以往下运行;
其他管脚设置为高电平没有问题,并且能够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GPIOPinWrite(LCD_BL_BASE, LCD_BL_PIN, LCD_BL_PIN)之前,有没有调用SysCtlPeripheralEnable(LCD_BL_BASE)?如果不使能的话,就会进入FaultISR中,就while(1)了。

网友:
原语句已经对用到的pin初始化了:
SysCtlPeripheralEnable(LCD_BL_PERIPH);
GPIOPinTypeGPIOOutput(LCD_BL_BASE, LCD_BL_PIN);
GPIOPinWrite(LCD_BL_BASE, LCD_BL_PIN, LCD_BL_PIN)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SysCtlPeripheralEnable(LCD_BL_BASE)还是SysCtlPeripheralEnable(LCD_BL_PERIPH)?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用的是MCU的哪个PIN了。其中我知道的有PB7是需要程序解锁,或者上拉的。

网友:
LCD_BL_PIN 为PA7

网友:
【更新】去除LED驱动芯片FAN5331后,程序能够正常运行,LCD_BL_PIN 可以被正常拉高或拉低。

网友:
原因找到:
LED驱动芯片FAN5331的供电3.3V不够。
解释:
3.3V由LDO XC6221B332MR提供,经计算系统的需求为3.3V 200mA,该LDO标称为250mA。
根据FAN5331芯片手册第5页说明,该LED驱动芯片启动1ms之内需要的驱动电流超过100mA。
由于FAN5331启动电流加上系统其他耗电总和,超过了250mA LDO最大驱动电流,因此FAN5331的启动电流不够,导致其不能启动,因而其使能管脚也不能被拉高。
在此情况下,即使把FAN5331的使能管脚直接短接到3.3V供电,强制其工作,这也导致直接拉低3.3V主供电(在本实例中拉低到3.15V)。---这个现象可以作为供电不够的判断依据。
另外,尝试用表笔短接FAN5331的使能管脚到3.3V供电几次,FAN5331也许可以被启动,移开表笔,该芯片仍然能够工作。但是主供电同样是被拉低。
当电路中有FAN5331这样的开关电路,并且其供电不够,会导致整个电路的主供电不稳,伴有周期(本实例约为1Hz)电压大幅度(本实例为0.5V左右)波动。

如果您的电路中存在如下情况,不能工作,请检查其电流驱动能力:
供电不稳,有周期性电压大幅度波动;
芯片不能使能;
打开某模块电路,主供电整体被拉低;
电路存在某些芯片,其启动需要大幅度超过正常工作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