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的驱动问题

楼主:
我用JFlash烧录程序,target -- connect时候,显示: the emulator is JLink-Clone, the segger software only support orginal segger device.

是不是说这个JLINK是山寨的,所以,SEGGER的软件不认可?

网友:
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我的也这样子了,安装了keil mdk460后不小心点击升级了,重新刷回网上的jlink固件也不行

网友:
我用iAR编译,   感觉jlink很方便,很稳定.........

网友:
转高手的解决方法如下:
Jlink更新至V4.65d后,Jlink不能使用的问题解决办法
分类: STM322012-11-22 21:06 61人阅读 评论(0) 收藏 举报

这几天在使用STM32F050c6d的MCU进行移植开发,只有最新的版本才对这颗MCU支持,所以被迫更新到了最新的版本。MDK4.6跟Jlin4.56d的下载地址在我的资源里已经共享。安装完以后提示更新,更新之后被告知,Jlink为Clone。
        解决办法如下:
1、重新烧写固件到Jlink,将原来V8.bin固件用Winhex打开,并找到偏移地址为0xff00为首地址4bytes修改为其他值,只要不为原来的11111117 或 805306163即可,因为更新后的固件对这两个固件SN进行了强制校验,修改为其他值即可完美解决问题。
1.1 另外一种灵活的修改SN的方法:将0xff00为起始地址的4Bytes修改为0xffffffff,更新固件后,打开Commander,不理会更新,在Jlink命令后面输入
      exec setsn = xxxxxxxx,所输入的sn为16进制,必须为8个字符如01234567,否则更新升级时会出现错误。
2、此时安装了Segger4.65d的版本,打开JLink Commander,按要求提示更新,更新完之后即可正常使用最新的版本了。
        PS:CM0加入读保护后,Segger的Unsecured Chip功能不能正常使用了,还未找到办法。跟ST的FAE联系后,建议使用ST Link的STVP来对Option Byte进行擦除,对RDP进行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