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的設置

楼主:
我的晶片是STM32F103c6t6a
請問要怎麼設置boot0=1
                        boot1=0
我使用STMISP燒錄

這個軟體的說明是先設置boot0=1
                                      boot1=0
請問要怎麼設置呢 謝謝

网友:
做个跳针啊,或者拨码开关啊,主要设置的是BOOT0而已吧,搞一个2位的跳针,一边接3.3V,一边连着BOOT0和一个下拉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