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红外编码检测

楼主:
51单片机实现红外编码检测
通过51 单片机及外围电路实现对接受信号的处理(通过外部中断和计数器)获得信号的01编码,设备显示。

有关红外传感的一些资料
红外传感基础知识:
v 红外发光管:红外发光二极管通常使用砷化镓(GaAs)、砷铝化镓(GaAlAs)等材料,采用全透明或浅蓝色、黑色的树脂封装。
产生的光波波长为940nm左右,为红外光
v 红外接收头:左图为一常用的红外接收模块。其内部含有高频的滤波电路,专门用来滤除红外线合成信号的载波信号(38KH),并送出接收到的信号。当红外线合成信号进入红外接收模块,在其输出端便可以得到原先发射器发出的数字编码,只要经过单片机解码程序进行解码,便可以得知按下了哪一个按键,而做出相应的控制处理,完成红外遥控的动作。
v 红外发送协议:引导码+客户码1+客户码2+操作码+操作反码
***用户真正须要的只有操作码***
v 调制:“0”和“1”组成的32位二进制码经38kHz的载频进行二次调制以提高发射效率(因红外接收头能接收的红外线为38KHz左右),还可达到降低电源功耗的目的。
主要内容:
通过51 单片机及外围电路实现对接受信号的处理(通过外部中断和计数器)获得信号的01编码,用设备显示,(lcd或数码管);这里管脚的对应P3.2接受红外对管信息,lcd接线:
主程序:
#include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
                全局变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
                  函数声明
------------------------------------------------*/
void Ircordpro(void);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3];
unsigned int i;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lcd_init();           // 初始化LCD
   delay(10);
   lcd_pos(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0个字符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
                  将ascii的数字显示:
即将字符对应的十进制数的每一位付给temp并转换成字符
------------------------------------------------*/

         temp[0]=IRcord[2]%10+48;//个位
         temp[1]=IRcord[2]%100/10+48;//十位
         temp[2]=IRcord[2]/100+48;//百位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lcd_pos(0);
         lcd_wdat('*');

          lcd_wdat(temp[2]);
         lcd_wdat(temp[1]);
         lcd_wdat(temp[0]);
          lcd_wdat('*');
         for(i=0;i<10;i++)
         delay(100);
     }
   }
}

/*-------------------------------------------------
#include文件(lcd用到的一些函数)
----------------------------------------------------*/
#include
#include
/*------------------------------------------------
                  定义数据类型
------------------------------------------------*/
typedef unsigned charBYTE;
typedef bit BOOL ;
/*------------------------------------------------
                  定义控制位
------------------------------------------------*/
sbit rs  = P2^6;     //
sbit rw = P2^5;
sbit ep = P2^7;
/*------------------------------------------------
                 声明函数
------------------------------------------------*/
delay(BYTE ms)
{                    // 延时子程序
   BYTE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BOOL lcd_bz()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BOOL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lcd_wcmd(BYTE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0;
   rw = 0;
   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lcd_pos(BYTE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lcd_wcmd(pos | 0x80);
}
lcd_wdat(BYTE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1;
   rw = 0;
   ep = 0;
   P0 = 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lcd_init()
{                    //LCD初始化设定
   lcd_wcmd(0x38);       //
   delay(1);
   lcd_wcmd(0x0c);       //
   delay(1);
   lcd_wcmd(0x06);       //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网友:
不错,还是免费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