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USB Host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手里有一个读卡器设备,作为USB Device。采用了CDC模式通信。现在我要用LM3S9B96作为USB Host,读取数据并通过网络上传到服务器。
以前没弄过USB Host相关的东西,请问这种情况下,我USB Host应该是工作在什么模式下?如果Device采用了CDC的通信模式,可以和9B96进行通信么?还说必须只能HID或者MSC模式的Device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卡器 ,Host 应该是用 MSC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存储的读卡器,是射频读卡器。射频读卡器也是我自己开发的,专门给这个主板用的。读卡器当时我就用了CDC模式,跟计算机那边调来着,现在要上板子,还不太清楚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