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FPGA产生2.5Gbps数字信号

楼主(2012-09-06):
关于用FPGA产生2.5Gbps数字信号
实验需要产生2.5Gbps的调制信号用于光通信,请问有没有哪位朋友用FPGA产生过高速数字信号?用哪个系列的FPGA芯片?能否直接i/o口输出?
信号
调制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带高速收发器的FPGA是否可以产生响应的数字信号呢???

网友A:
用ALTER的stratix系列模块可以的。利用该芯片自带的LVDS高速接口可以产生2.5Gbps信号。

网友B(2012-10-21):
altera 和xilinx都有,高速收发器最快可以达到28.7Gbps

网友A:
有钱就可以买到高端芯片,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