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c2530使用集成balun的硬件问题

楼主:
最近我在cc2530使用了一块集成的balun,原本是想节省点事,不使用分离元件,以后也方便替换。可是使用后用频谱仪测量后发现有6-7个dB的损耗,调试了很久,还是没有效果,下面是我的使用条件:
方式一:
1、使用过的balun有Johanson的2450BM15A0002(插损1.5dB),Murata的LFB182G45BG2D280(插损1.75dB),但是能量损耗都很大,估计还是PCB的问题
2、双面板,FR4,1.0mm厚
3、cc2530与集成balun之间的距离比较近,两元器件引脚之间的距离大约110mil
4、cc2530与集成balun之间的连线使用了差分阻抗200 Ohm的阻抗匹配,线粗8mil
5、balun与天线之间的连线使用了50 Ohm的阻抗匹配
方式二:
1、使用过的balun有Johanson的2450BM15A0002 ,Murata的LFB182G45BG2D280,但是能量损耗都很大,估计还是PCB的问题
2、双面板,FR4,1.0mm厚
3、cc2530与集成balun之间的距离拉的非常近,两元器件引脚之间的距离大约0.7mm
4、cc2530与集成balun之间的连线线粗有4mil、5mil、6mil、7mil、8mil、9mil、10mil、12mil、14mil各有一个版本,但是都不好,好的损耗6dB,差的7dB
5、balun与天线之间的连线使用了50 Ohm的阻抗匹配

求助各位高手,到底是什么原因有这么大的损耗?如何改进?感激不尽

网友:
硬件调试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我估计是你的这个射频模块的匹配问题,
天线部分要50欧匹配,而巴伦到2530之间不是50欧,因为2530是双输出
两边要对称,LAY板的时候最好串个电容和电感,比较好调试

网友:
你好,如果不加电容电感调试,就像TI参考设计一样(只加一个集成balun)的,怎么匹配呀?有什么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