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08 韩国进口稳压IC 凯泰电子库存IC

楼主:
LM7808的最大允许电流不同厂家的产品是不一样的,CONTEX的是1A,NS和FS的是1.5A,超过此值就会自动进入限流保护状态,但是实际耗散功率并不单取决于输出电流,它是输出电流和输入输出电压差的乘积。如果输入输出之间的电压差只有3V,那么即使电流较大也不需要加散热片,如果输入输出电压是20V,即使输入电流只有0.5A,实际耗散功率也将达到10W,会严重发热。LM7805实际允许的耗散功率取决于很多因素,以NS的产品为例,其计算公式如下——
【图片展示】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电气特性 (MC7808)(LM7808)
(参照测试电路 ,0℃ < TJ < 125℃ , IO =500mA, VI =14V, CI=0.33ìF, CO=0.1ìF, 除非另有说明)
Parameter 参数 |
Symbol 符号 |
Conditions 条件 |
LM7808 |
单位 |
最小 |
典型 |
最大 |
Output Voltage 输出电压 |
VO |
TJ =+25℃ |
7.7 |
8.0 |
8.3 |
V |
5.0mA ≤ IO ≤ 1.0A, PO ≤ 15W VI =10.5V to 23V |
7.6 |
8.0 |
8.4 |
Line Regulation 线性调整率 (Note1) |
Regline |
TJ =+25℃ |
VI =10.5V to 25V |
- |
5.0 |
160 |
mV |
VI =11.5V to 17V |
-
2.0 |
80 |
Load Regulation 负载调整率 (Note1) |
Regload |
TJ =+25℃ |
IO =5.0mA to 1.5A |
- |
10 |
160 |
mV |
IO=250mA to 750mA |
- |
5.0 |
80 |
Quiescent Current 静态电流 |
IQ |
TJ =+25℃ |
- |
5.0 |
8.0 |
mA |
Quiescent Current Change 静态电流变化 |
ΔIQ |
IO =5mA to 1.0A |
- |
0.05 |
0.5 |
mA |
VI =10.5A to 25V |
- |
0.5 |
1.0 |
Output Voltage Drift 输出电压漂移 |
ΔVO/ΔT |
IO=5mA |
- |
-0.8 |
- |
mV/℃ |
Output Noise Voltage 输出噪声电压 |
VN |
f =10Hz to 100KHz, TA =+25℃ |
- |
52 |
- |
μV/Vo |
Ripple Rejection 纹波抑制 |
RR |
f =120Hz, VI=11.5V to 21.5V |
56 |
73 |
- |
dB |
Dropout Voltage 电压差 |
VDrop |
IO =1A, TJ=+25℃ |
- |
2 |
- |
V |
Output Resistance 输出电阻 |
rO |
f=1KHz |
- |
17 |
- |
mΩ |
Short Circuit Current 短路电流 |
ISC |
VI=35V, TA =+25℃ |
- |
230 |
- |
mA |
Peak Current 峰值电流 |
IPK |
TJ =+25℃ |
- |
2.2 |
- |
A |
三端稳压集成电路极限参数:
Parameter 参数 |
Symbol 符号 |
Value |
单位 |
Input Voltage输入电压 |
(for VO =5V to 18V) |
VI |
35 |
V |
(for VO =24V) |
VI |
40 |
V |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Cases热阻(结到壳) (TO-220) |
RθJC |
5 |
℃/W |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Air热阻(结到空气) (TO-220) |
RθJC |
65 |
℃/W |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工作温度范围 |
TOPR |
0~+125 |
℃ |
Storage Temperature Range储存温度范围 |
TSTG |
-65~+150 |
℃ |
图1 LM7808内部电路图
图2 LM7808参照测试电路 图3 外形引脚排列图管脚图
图4 文波抑制电路
图5 负载调节控制电路
图6 典型应用电路
图7 TO-220封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