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STimeDly延迟时间不准的问题

楼主:
本人UCOS小白,刚接触UCOS不久。问题有点简单,但是困扰我很久,望大神们多多指点。
   我在一个开发板上移植了UCOS-II,想在板子上首先实现LED闪烁(闪烁间隔1s,时钟节拍1000HZ)。只用了一个任务。如下:
void task1(* pdata)
{
while(1){
    LED =1;
   OSTimeDly(1000);
   LED=0;
   OSTimeDly(1000);
}
}
    我以为上面的程序就可以实现我想要的结果,可是结果不对。闪烁时间间隔大概有几十秒的时间。

   我做过如下测试:1、任务可以正常切换    2、产生时钟节拍的中断没有问题,间隔为1ms

请大神们帮我出出主意,看看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我能想到的可能都试过了。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解答呢?是我说的不够清楚么?

网友:
问题解决了,把时钟节拍的频率降到200Hz就正常了。

网友:
不太明白,为什么降到200HZ就正常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