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tch 语句困惑?

楼主:
#include
sbit ENLED = P1^4;
sbit ADDR3 = P1^3;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0 = P1^0;

unsigned char code Ledcode[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nsigned char val=0;
//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 (i--);
}

main()
{
unsigned int val=0, n=0;

while (1)
{
  n++;
  if (n >13)
  {
   n = 0;
   if (val >= 9)
    val = 0;
   else
    val++;
   P0 = Ledcode[val];
  }
  switch (n%6)
  {
   case 0:
    ADDR0 = 0;
    ADDR1 = 0;
    ADDR2 = 0;
    break;
   case 1:
    ADDR0 = 1;
    ADDR1 = 0;
    ADDR2 = 0;
    break;
   case 2:
    ADDR0 = 0;
    ADDR1 = 1;
    ADDR2 = 0;
    break;
   case 3:
    ADDR0 = 1;
    ADDR1 = 1;
    ADDR2 = 0;
    break;
   case 4:
    ADDR0 = 0;
    ADDR1 = 0;
    ADDR2 = 1;
    break;
   case 5:
    ADDR0 = 1;
    ADDR1 = 0;
    ADDR2 = 1;
    break;
  }
// delay(100);
}
}
以上程序运行没问题,仿真单步 case 0: case 2:中44,45,54,55几句不执行如图?哪里错误?请教!

网友:
没看出来有问题

网友:
我用kEILl调试单步就如上图,程序没看出错,问题在哪?

网友:
(n%6)成逻辑值了吧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case 0: case 2:永远也到达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是44,45,54,55那几句被执行,case 0,case 2是去了的哦。

网友:
楼主需要看看生成的汇编代码,是不是被优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看看汇编代码,有可能是汇编代码的问题。

网友:
可惜我不会汇编,继续求解........

网友:
你把优化设置成最低级就行了,基本是这个问题的了

网友:
在keil下调试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试过了 就是优化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你的答案,佩服!!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是优化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