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用STM-ISP下载失败

楼主:
stm32f103用STM-ISP下载失败,各种波特率都试过了,总是下载到一半就失败,请各位高手帮忙,急啊!

网友:
芯片保证没毛病么?

网友:
用eisp可以下载,但是成功率非常低,可能10次才能成功一次,用eisp下载成功后芯片可以正常运行,所以芯片和外围电路应该为问题;
我用的是USB转串口,430的芯片。

网友:
请问楼主
你连接usbpc的时候pc有跳出安装驱动的画面吗?
还是不用抓驱动就会自动连接
我现在的问题是usb接到pcpc都没反应
我也是用跟楼主相同的烧录软件

网友:
usb转串口第一次插进去的时候就就会自动提示安装的,安装好以后不需要再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