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函数应该怎么调用呢?

楼主:
可是根据它提供的程序,char_offset表明存储在bit_array数组中的只能是一个位代表一个字符
无法实现直接对位的操作啊!
void set_bit(char bit_array[],unsigned bit_number)
{
        bit_array[char_offset(bit_number)]|=
                1< }

unsigned char_offset(unsigned bit_number)
{
        return bit_number/CHAR_BIT;                                        //提高可移植性,使程序不依赖于机器
}

unsigned bit_offset(unsigned bit_number)
{
        return bit_number%CHAR_BIT;
}

例如:在主函数中调用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a[]="10010";
        set_bit(a,3);
        printf("%s",a);
        return 0;
}

会输出  90010,就是对要操作位在内存中的字节操作;
那怎样才能输出10110呢?

网友:
void set_bit(char bit_array[],unsigned bit_number)

{

        bit_array[char_offset(bit_number)] |=

                1<
}

请问楼主1<是啥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关于代码粘贴没弄好,索性直接文本形式算了......
应该是移位操作符
修改后能看清楚了吗?

网友:
bit_offset这玩意不管是宏还是函数都给搞出来。
但看char_ffset就很有问题
1移位没有考虑进位和舍尾
2 从字面意思猜测这个人专门封装了两个函数无非是为了移一个字节时方便,但是,它的操作方法很危险,主要是前面说的 舍尾和进位 但其实这个为方便而封装的函数到底有没方便到什么呢?还是多此一举
鉴于楼主的代码没全看到,不知道目的是什么,所以不好评论

网友:
最后我想说的是,不管他的实际目的是什么,这个这个函数都实现地极其恶劣因为他至少犯了一个错误
没有把移位这个操作独立出来,而是和估计和具体应用有关的数组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