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 在使用LMS811 PWM 的 DOWN mode 和UP_DOWM mode

楼主:
疑惑 在使用LMS811 PWM 的 DOWN mode 和UP_DOWM mode 中
定义 定时器填充的数据  PWMGenPeriodSet(PWM_BASE, PWM_GEN_0, ulPeriod); 都是一样的
按我的理解 DOWM mode 输出频率应该是 PWM  clock /   ulPeriod
                   UP_DOWN mode 输出            PWM  clock / 2* ulPeriod
但是 示波器实测两输出频率都是一样的 ???
疑惑 求解释

网友:
和频率没有关系。
和两路 PWM 信号的对齐有关系。
DOWM 是左对齐的。
UP_DOWN 是中心对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理解 在430中 UP_DOWN 是1/2 的关系
我按照手册上的图
UP_DOWN mode 一上一下 计数器相当于记两次 ulPeriod  频率自然少一半  我是这样理解的 按照官方的手册上画的图 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