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状态周期中各拍的作用

楼主:
我知道状态周期是用来协调单片机内部各功能部件按一定的时序工作的,但每一拍协调那些功能部件,切时序是如何,就不太清楚了,有没有人能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建议学习一下数字电路,单片机也是一种数字电路。数字电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需要一个时钟信号,每一次状态的转换都需要一个时钟沿。因此单片机所有的功能部件都是在统一的时钟工作的。当然有的可能多个周期执行一次。
最基础的可以看一下数字电路中的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