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一个数组输出一个三角波,为何输出的是这样的啊

楼主:
我用一个数组输出一个三角波,为何输出的是这样的啊  不是三角波,而是一下一下的向上跳动?

网友:
是不是和楼梯一样的----阶梯波?平台平吗?阶梯准吗?有输出就有输入!是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入是DA的输出,输出之前写好的数组,这个数组是三角波的一些数字量

网友:
当你表达不准时,就要用图片说话。

网友:
只能说明你用的合成的点数不够,点数的值精度不够

函数发生器也是这样合成的,原因以上,及没有做好低通泸波

网友:
DA输出的么?输出的肯定是阶梯状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