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怎么计算dsp算法指令问题?

楼主:
做了几种算法程序,怎么样计算程序的复杂度?怎么才知道DSP程序总共执行了多少条指令?

网友:
CCS3.3 下profile-->clock--->Enable 之后会从右下角显示一个时钟。表示的是汇编执行的指令数,自己乘以指令周期就行了,只是分析算法的快慢不用乘指令周期。据说还有得选中view--->mixed source/ASM选中,切换到C和汇编全部显示的界面下。CCS2.2类似,再高版本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