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开发板连接不上电脑怎么回事??

楼主:
msp430G2开发板连接不上电脑怎么回事??就是在现在程序时显示找不到usb!上面的电源灯显示正常!!

网友A:
先安装USB驱动程序。

网友:
you may looking for wrong connection port. which is located in COM pot hub, but noe in USB hub.
see atached bel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安装USB驱动程序。
确保驱动安装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安装的时候老是提示安装不正确,还有驱动在哪里下载??谢谢!!

网友:
USB线可能有问题,不要用自带的那根黑线,用自己的试试。

驱动在你装完CCS等开发软件后,插上430,会自动安装的,软件的安装目录里有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驱动没有安装成功就没办法连上了,
其他驱动下载的地方还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