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问题,板子需要连续上电两次才能正常显示

楼主:
本人用stm32驱动12864液晶,写完后发现板子需要快速的连续上电两次才能显示。感觉很奇怪。
求路过的大神进来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上电延时

网友:
是要在液晶初始化之前加入延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液晶初始化子函数里加入延时没用,我的液晶是用串行方式显示的,是不是主芯片需要加延时?

网友:
不知道你CS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最后用连续两次初始化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不过后来发现,可能是因为7805坏了的缘故,输出电压有6v所以才会这样。
不过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显示中文字符会乱码,数字和字母就不会

网友:
一个中文汉字是16位,乱码可能是地址后面的数据没有十六位对齐.一个地址上你只发一个字节肯定乱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说,显示中文的 “设置显示位置”的子函数 跟显示数字跟字母的“设置显示位置”的子函数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好像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能不能发个例子给我参考下,把高8位跟低8位分开不知道怎么写
以下是我写的发送字符的子函数,void LCD_pos(u8 X,u8 Y)
{
        u8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LCD_cmd(pos);
}

void LCD_Display(u8 x, u8 y, u8 *Data)
{
LCD_pos(x,y);
//delay_nms(2);
while(*Data != '\0')
{
  LCD_dat(*Data);
  Data++;
  //delay_nms(1);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不能发个例子给我参考下,把高8位跟低8位分开不知道怎么写
以下是我写的发送字符的子函数,void LCD_pos(u8 X,u8 Y)
{
        u8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LCD_cmd(pos);
}

void LCD_Display(u8 x, u8 y, u8 *Data)
{
LCD_pos(x,y);
//delay_nms(2);
while(*Data != '\0')
{
  LCD_dat(*Data);
  Data++;
  //delay_nms(1);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出有问题啊!这样应该可以啊.
要不就是中文字符的高低8位反的那就

LCD_dat(*(Data+1));
LCD_dat(*Data);
Data+=2;
不过这样纯英文就可能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