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下载电脑蓝屏问题

楼主(2012-09-08):
串口下载电脑蓝屏问题
请问各位一下;
USB转串口下载时,笔记本会蓝屏,串口线肯定没问题,目标板换过好几个,板子应该也没问题。我现在主要想知道这是系统软件问题还是电脑硬件问题。我是XP系统。
串口下载电脑蓝屏问题

网友A:
用的是超级终端么?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交叉接线。我前几天也是搞的任务管理器里面的ISP软件的进程都删不掉,只能重启!
用的是eisp可以联机了,就是下载的稳定性差,下载10次可能只能成功一次。
用stmisp能联机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老是下载到一半就发送错误
用stm官网提供的demo软件联机都连不起
正在郁闷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部硬件肯定没问题,用32和51都有这种情况,32偶尔会有一次,51蓝屏的频率高些。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助手。请问这和超级终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