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求助一个关于FPGA配置的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本人在国外读硕,现在在做毕业设计。我要做的题目是基于FPGA的FIR滤波器设计。现在已经把程序写完了,而且用MODEILSIM 仿真也没有错误。老师给了一块DIGILENT的开发板叫做NEXY2。还给了两个外接模块,一个DAC和一个ADC。 还有一个连接电脑的USB数据线。 让我在这块开发板上实现我的设计。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有接触过FPGA,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一头雾水,请问各位大大,应该怎么配置这块开发板?是不是还需要使用XILINX ISE这款软件?主程序和D触发起的子程序都在附件里。我自己还写了一个TESTBENCH也在附件里面。

网友:
老外的硕士 也这么简单就毕业了啊

网友:
没错,正是需要ISE工具,当漏得个free版就行了。

网友:
国外的硕士怎么像国内教授做派啊

网友:
FPGA下载配置其实不难,资料很多,简单说下吧,步骤如下:
    1、跟电脑连肯定得需要软件咯,根据LZ描述应该是XILINX的片子,需要下载XILINX ISE这款软件;
    2、软件装好后,打开主程序Xilinx ISE Design Suite 12.1(当然这里能看出来我用的是12.1的版本),新建工程(project),会有选择芯片的页面,选择你的开发板所对应的芯片型号,一直到工程建立完成;
    3、接下来就是加载你的FIR滤波器的程序代码了,加载后编译一次(看看能否通过,不过一般MODELSIM通过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
    4、代码编译通过后,开始芯片管脚分配,主程序的进程框(processes running)中有个管脚分配按钮(floorplan IO),点击后进入管脚分配界面。具体管脚怎么分配呢? 请看你的开发板原理图:用到了那些管脚,分别连的是什么用处。跟程序中的信号对应就可以了。分配好~保存~关闭;
    5、回到主程序,再点击编译~OK后会生成烧写文件,点击TOOL中的IMPACT这个工具,将开发板连到电脑上,点击烧录就OK了。
    6、现在你的FIR滤波器已经进入到开发板中了。

说的可能有点简单,希望对你有帮助,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百度啊,资料很多的!

网友:
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