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三个时钟频率设置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
ACLK,MCLK,SMCLK三个时钟通常设置什么样的频率?或者接哪个时钟源?

网友:
ACLK是辅助时钟,一般是低频的时钟,使用32768Hz的低频振荡或者12KHz的VLO。
MCLK是主时钟,给CPU提供,这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可以是DCO或者是HF的振荡器。
SMCLK是外设时钟,常用的是从DCO获取时钟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略懂了,谢谢

网友B:
根据需求设置,如果要求系统跑得快些,时钟精准些,就设置成XT2一般是8MHz;如果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就用系统DCO提供的1M的频率,如果是要求低功耗或时间相关的时钟源,最好用32768Hz的外部晶振。还有关于其他的就参照楼上说的:
ACLK是辅助时钟,一般是低频的时钟,使用32768Hz的低频振荡或者12KHz的VLO。
MCLK是主时钟,给CPU提供,这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可以是DCO或者是HF的振荡器。
SMCLK是外设时钟,常用的是从DCO获取时钟源。

低价设计各种51,AVR,MSP430单片机、sopc,ARM嵌入式系统毕业论文而且做出实物原型机,有意者请QQ:5140110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需求设置,如果要求系统跑得快些,时钟精准些,就设置成XT2一般是8MHz;如果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就用系统DCO提供的1M的频率,如果是要求低功耗或时间相关的时钟源,最好用32768Hz的外部晶振。还有关于其他的就参照 ...
看到最后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