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ega16的1602 显示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 PORTD.0
#define RW PORTD.1
#define EN PORTD.2
#define lcd_data PORTA
#define busy 0x80
void busy_check()   //   检查忙标志
{
    uchar val;
    lcd_data=0xff;
    RS=0;
    RW=1;
    EN=1;
    PORTA=0xff;    //改变端口为输入,使能上拉电阻
    DDRA=0x00;
    val=PINA;
    val=PINA;
    while(val&busy)
    {
       val=PINA;
    }
    DDRA=0xff;
    EN=0;
}

void LCD_1602_write(uchar com,uchar busyc)  //写命令,busyc==1,检查忙标志
{
     if(busyc==1) busy_check();
     RS=0;
     RW=0;
     lcd_data=com;
     EN=0;
     delay_us(140);
     EN=1;
     delay_us(140);
     EN=0;
}

void LCD_1602_data(uchar dat)  //写数据
{
     busy_check();
     RS=1;
     RW=0;
     lcd_data=dat;
     EN=0;
     delay_us(140);
     EN=1;
     delay_us(140);
     EN=0;
}

void LCD_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sign)  //写字符
{
    uchar a;
    if(hang==1) a=0x80;
    if(hang==2) a=0xc0;
    a=a+lie-1;
    LCD_1602_write(a,1);
    LCD_1602_data(sign);
}

void LCD_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flash *p)   //写字符串
{
    uchar a;
    if(hang==1) a=0x80;
    if(hang==2) a=0xc0;
    a=a+lie-1;
    while(1)
     {
         if(*p=='\0') break;
         LCD_1602_write(*p,1);
         p++;
     }
}

void LCD_1602_init()  //初始化
  {
     delay_ms(15);
     LCD_1602_write(0x38,0);
     delay_ms(5);
     LCD_1602_write(0x38,0);
     delay_ms(5);
     LCD_1602_write(0x38,0);
     delay_ms(5);
     LCD_1602_write(0x38,1);
     LCD_1602_write(0x08,1);
     LCD_1602_write(0x01,1);
     LCD_1602_write(0x06,1);
     LCD_1602_write(0x0c,1);
  }
void main()
  {
     PORTA=0xff;
     DDRA=0xff;
     PORTC=0xff;
     DDRC=0xff;
     PORTD=0xff;
     DDRD=0xff;
     LCD_1602_init();
     LCD_1602_string(1,1,"distance:000.0") ;
     LCD_1602_char(2,1,'y') ;
     while(1);
  }
这个1602我已经调了好几天了,麻烦大家看看,谢谢啊 !!!

网友:
这个我调了一两天了,显示器无任何反应。麻烦大婶们给看看!!!

网友:
LCD_1602_data(uchar dat)   LCD_1602_write 这两个函数的问题  1602的时序不对

网友:
你加点延时看看

网友:
延时 我加了,  时序不是高脉冲吗?  我也该了下  还是不行。各位大神在看看,急啊 !!!!!

网友:
void LCD_1602_write(uchar com,uchar busyc)  //写命令,busyc==1,检查忙标志
{
     if(busyc==1) busy_check();
     RS=0;
     RW=0;
     lcd_data=com;
     EN=0;
     delay_us(140);
     EN=1;
     delay_us(140);
     EN=0;
}

网友:
其中的lcd_data=com后的 EN=0是多余的 直接EN=1并延时1ms 再en=0,其他时序类似问题 你改下试试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不用检查忙标志,写命令时,延时到2毫秒就行。

网友:
忙检查标志是需要的 只不过很多人都简化了电路 把RW直接接地了,使得不能读状态了 所以就用延时来代替

网友:
问题是检查忙标志时,显示器一直忙。

网友: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我曾经碰到过,在有的情况下忙判断标志加上可以正常显示。有时候忙判断加上就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