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个系统时钟初始化的程序,但是测试的时候发现XT2CLK不是方波

楼主:
示波器说检测到了正弦波……
我的晶振是24MHz  单片机是MSP430F5438A
程序如下:
void SystemClockInitial()
{
  P5SEL |= 0x0c;    //选择P5.2,P5.3为XT1引脚
  P7SEL |= 0X03;    //选择P7.0,P7.1为XT2引脚
  P11DIR |= 0x07;   //设置P11为输出
  P11SEL |= 0x07;   //选择P11口的第二功能 0:ACLK  1:MCLK   2:SMCLK

  __bis_SR_register(SCG0);   //关闭FLL

  UCSCTL0 = 0x0000;         //DC0 = 0   MOD = 0
  UCSCTL1 = DCORSEL_0;      //RSEL = 0   0.07~0.20MHz   70K~200KHz
  UCSCTL2 = 0x1031;                           //D = 1  N = 49
  UCSCTL3 = SELREF__REFOCLK + FLLREFDIV__16;              //32768Hz    32768 / 16 * 1 * 50 = 102.4KHz
  UCSCTL4 = SELA__DCOCLK + SELM__XT1CLK + SELS__XT2CLK;   //ACLK = XT1CLK = 32768   MCLK = SMCLK = XT2CLK = 24MHz
  UCSCTL5 = DIVPA__16 + DIVA__1 + DIVM__2 + DIVS__1;
  UCSCTL6 = XT2DRIVE_2 + XT1DRIVE_1 + XCAP_3;
  UCSCTL6 &= ~(XT1OFF + XT2OFF);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while(SFRIFG1&OFIFG)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__bic_SR_register(SCG0);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示波器上面的设置就是正弦波啊,我测晶振的频率时也是正弦波,很正常吧

网友:
晶振本来就是三角波地,没说方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假的啊

网友:
检查接地和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