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手电筒,火急拆了,大家猜猜这是直流发电机还是交流发电机

楼主:
直接上图了

网友:
应是直流发电机

网友:
当然是直流发电机,采用永磁材料,交流发电机需要励磁,还有同步问题,体积、成本方面在低功率下劣势很大。

网友:
用永磁材料不一定就是直流发电机?交流发电机也用永磁材料!而且还不用电刷!因为没有磨损所以寿命比直流的长的多!

网友:
里面的电池是个什么电池呢?

网友:
发电机肯定是交流的,不过这个因为电刷(换向器)的存在,才变成直流,其实直流电机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3个纽扣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B:

镍氢充电电池吧

网友:
原来是可发电的

请问电池多大容量?可以点亮多长时间?

网友:
带换向电刷的直流玩具电机,直接发直流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纽扣电池还是法拉电容?看不清,,,,,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纽扣电池不能充电吧?是不是超级电容?

网友:
有的人说说呀,都能亮几分钟

网友:
下午午觉被快递电话叫醒
谢谢EEWORLD,谢谢莎莎

是三节20mAh的镍氢层叠充电电池

这里我有个疑问,这个LED的型号哪里能查到?两个LED是并联的,并且直接通过开关连到电池上,那么这个LED的压降是多少?镍氢电池的特性,三节很可能会超过4V电压的呀,这会不会对LED有损伤?
手电是很亮,可是我有点担心寿命。正因为觉得小巧很好使,才觉得有必要维护LED的寿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3V电压串联个300欧姆的电阻到LED,相当于两个串联的LED。LED电压宽度还是可以的,2V不至于损坏。只是电池到时候外接充电,发电机应急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太注意,好像没有串接电阻呀

网友:
永磁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