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

楼主:
求高手指点,刚买的一套版子,TMDSHVMTRPFCKIT, piccolo,在编译的时候总是出现

图中的情况,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编译的时候不会出cenneting to the targate 吧。

明显仿真器没接好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7106-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版子直接用usb接的,配置是对的,但没到最后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出现图中的错误,真心的搞不定啊

网友:
总在最后一步掉链子

网友:
r把你的配置文件打开看看

网友:
是这个配置么?

网友:
楼主如果是第一次使用,也有可能是仿真器的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楼主切换到这种界面是不是方便一些:

按罢锤子再虫子。

网友:
是先锤子,再虫子啊,但是还是出现这样的画面!
愁死了,都弄好长时间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硬件问题。

买别人的板子,一般板子不会有错误。所以,请楼主检查一下:
1、连线。可以用万用表量一量
2、驱动。看看你的驱动和仿真器是不是一会事
3、仿真器的选择。看看是不是与你实际使用的一致。

再有,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找高人吧

网友:
好的,谢谢你啊!

网友:
你仔细看看驱动设置吗。如果是买的板子,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不能用的。我怀疑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好的,这几天我看了一些资料,是不是我没有license啊,如果版本是free license时,对仿真器的使用会有限制,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现在从这方面找找原因,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过了 还是不行,还是出现同样的错误,我把我邮箱给你吧,把你的QQ联系方式留下,可否?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留个联系方式吧! 我把邮箱留下,我加你们QQ   邮箱  shiwanone@126.com

网友:
有事可以发站内信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没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