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颜色代表的含义

楼主:
对于台式电脑,PC电源是主机的心脏,为电脑的稳定工作源源不断提供能量。定位于不同市场区间的电源,其输出导线的数量可能有所不同,但都离不开花花绿绿的 这9种颜色:黄、红、橙、紫、蓝、白、灰、绿、黑(目前主流电源都省去了白线),那么,这些不同的颜色分别代表着什么?它们与电压间的对应关系如何呢? 橙色:+3.3V 这是ATX电源专门设置的,为内存提供电源。最新的24pin主接口电源中,着重加强了+3.3V供电。该电压要求严格,输出稳定,纹波系数要小,输出电 流大,要20安培以上。一些中高档次的主板为了安全都采用大功率场管控制内存的电源供应,不过也会因为内存插反而把这个管子烧毁。使用+2.5V DDR内存和+1.8V DDR2内存的平台,主板上都安装了电压变换电路。 黄色:+12V 黄色的线路在电源中应该是数量较多的一种,随着加入了CPU和PCI-E显卡供电成分,+12V的作用在电源里举足轻重。 +12V为PC中的硬盘、光驱、软驱的主轴电机和寻道电机提供电源,并为ISA插槽提供工作电压及作为串口设备等电路逻辑信号电平。+12V的电压输出不 正常时,常会造成硬盘、光驱、软驱的读盘性能不稳定。当电压偏低时,表现为光驱挑盘严重,硬盘的逻辑坏道增加,经常出现坏道,系统容易死机,无法正常使 用。偏高时,光驱的转速过高,容易出现失控现象,较易出现炸盘现象,硬盘表现为失速,飞转。目前,如果+12V供电短缺直接会影响PCI-E显卡性能,并 且影响到CPU,直接造成死机。 需要注意的是:+12v的电源线有一些变体。例如黄黑线、黄白线等都是+12v。由于某些电源有多组+12V输出,为了加以区别而采用变体。 红色:+5V +5V导线数量与黄色导线相当,+5V电源是提供给CPU和PCI、 AGP、ISA等集成电路的工作电压,是电脑中主要的工作电源。目前,CPU都使用了+12V和+5V的混合供电,对于它的要求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只是 在最新的Intel ATX 12V 2.2版本加强了+5V的供电能力,加强双核CPU的供电。它的电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计算机的系统稳定性。 紫色:+5VSB(+5V待机电源) ATX电源通过PIN9向主板提供+5V 720MA的电源,这个电源为WOL(Wake-up On Lan)和开机电路,USB接口等电路提供电源。如果你不使用网络唤醒等功能时,请将此类功能关闭,跳线去除,可以避免这些设备从+5VSB供电端分取电 流。这路输出的供电质量,直接影响到了电脑待机是的功耗,与我们的电费直接挂钩。 蓝色:-12V -12V的电压为串口提供逻辑判断电平,需要电流不大,一般在1A以下,即使电压偏差过大,也不会造成故障,因为逻辑电平的0电平从-3V到-15V,有很宽的范围。 白色:-5V 目前市售电源中很少有带白色导线的,白色-5V也是为逻辑电路提供判断电平的,需要电流很小,一般不会影响系统正常工作,基本是可有可无。 绿色:P-ON(电源开关端) 通过电平来控制电源的开启。当该端口的信号电平大于1.8V时,主电源为关;如果信号电平为低于1.8V时,主电源为开。使用万用表测试该脚的输出信号电 平,一般为4V左右。因为该脚输出的电压为信号电平。这里介绍一个初步判断电源好坏的土办法:使用金属丝短接绿色端口和任意一条黑色端口,如果电源无反 应,表示该电源损坏。现在的电源很多加入了保护电路,短接电源后判断没有额外负载,会自动关闭。因此大家需要仔细观察电源一瞬间的启动。 灰色:P-OK(电源信号线) 一般情况下,灰色线P-OK的输出如果在2V以上,那么这个电源就可以正常使用;如果P-OK的输出在1V以下时,这个电源将不能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必须被更换。这也是判断电源寿命及是否合格的主要手段之一。 认清电源输出导线所对应的电压输出,我们就能更清晰地认识电源的输出规格,这在选购电源和排除电源故障时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
介绍的比较全,过去经常拆台式电脑,,很少见过蓝线哦。 以后的笔记本都看不到线了,,收藏此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