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电源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串在火线里的遥控开关来控制日光灯,电源怎样取?谢谢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遥控开关220V的日光灯么?
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
首先说,楼主说的这种电路,一般是可控硅。

-----------这种“开关”对外呈开状态时,
在相位0、180之后的附近,整个交流电压是加在控制器上面的,向控制器供电。达到某一相位时,可控硅导通,供给控制器的电压为0,控制器利用储能电容供电(即滤波电容)。
-------------呈“关”状态时,整个交流电加在它上面。

如果使用继电器,就需要另外加入供电部分了,

网友:
你是准备自己制作呢还是购买成品??可控硅结构的不适于日光灯控制!要用继电器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