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也来玩BeagleBone【1】- 给BeagleBone装系统

楼主:
最近工作需要,咱也开始玩BeagleBone了。顺手整理一下最近用到的一些东西。

目前在BeagleBone上测试过的Linux系统有 出厂自带的Angstrom,  TI SDK提供的Arago, 以及Ubuntu 12.04
装系统很简单,只需要一个TF读卡器

Angstrom的安装:参考资料【戳我

1. 下载镜像
     带GNOME图形界面的           【链接
     木有图形界面的                     【链接

2. 解压到TF卡(/dev/sdc换成自己的盘符)
xz 镜像文件名 > /dev/sdc

Ubuntu的安装:参考资料   【戳我

1. 下载镜像                              【链接
2.  解压
tar xJf ubuntu-12.04-r5-minimal-armhf-2012-07-29.tar.xz

cd ubuntu-12.04-r5-minimal-armhf-2012-07-29

3. 查找TF卡, 根据显示的空间大小确定TF卡设备名(我的是/dev/sdc)
sudo ./setup_sdcard.sh --probe-mmc

4. 写入镜像(/dev/sdc换成自己的盘符)
sudo ./setup_sdcard.sh --mmc /dev/sdc --uboot "bone"

Arago的安装:参考资料       【戳我

1. 下载BeagleBone SDK            【链接

网友:
2. 安装SDK (假设SDK安装路径是/opt/ti-sdk-am335x-evm-05.05.00.00)
chmod +x  ti-sdk-am335x-evm-05.05.00.00-Linux-x86-Install
sudo ./ti-sdk-am335x-evm-05.05.00.00-Linux-x86-Install

不用选CCS(反正也没有= =#)安装完成之后
cd /opt/ti-sdk-am335x-evm-05.05.00.00
sudo ./setup.sh

3. 安装Arago(假设SDK安装路径是/opt/ti-sdk-am335x-evm-05.05.00.00)
cd /opt/ti-sdk-am335x-evm-05.05.00.00
cd bin
sudo create-sdcard.sh

分好区后会提示是否安装系统,选择Y
照提示一步一步走下去,就装好了一个未修改过的Arago
需要自己编译U-Boot/uImage或者kernel的可以先zi

网友:
很好啊,可惜没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不是正好有个BeagleBone 的板子外围设计电路活动嘛,完善申请,让自己获得试用的机会更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  有点忙啊 最近  不能等你们的板子了 只好先用atmel的平台 。。。

等我完善申请啊 maylove

网友:
不错,准备装个ubun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