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传感器的小问题+相关资料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我的PT100在常温下直接测量电阻怎么1M多?本身就这个电阻值还是哪里的问题?多谢啊~~~

网友:
你的三个文件中,没有一个是它的数据手册。
设计中,没有手册怎么行?!

不管怎么,它不就是个电阻嘛,只要知道它是随温度变化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
你用什么测量的?万用表还是430?

网友:
都叫PT100了  正常情况下100多吧   0度的时候就是100欧姆

网友:
不可能,肯定不对.
要么你的表坏了,要么那个是pt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