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复位电路

楼主:
整个板子只接了430和复位电路。
RST上10k到VCC没问题。仿真器能连上。
可是如果同时0.1uF到GND。仿真器就连不上了。。
试过270nF也一样。。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整个板子只接了430和复位电路。请指点。

网友:
The pulldown capacitor should not exceed 2.2 nF when using devices with Spy-Bi-Wire interface in Spy-Bi-Wire mode or in
4-wire JTAG mode with TI tools like FET interfaces or GANG programmers.
电容换小,不大于2.2nF

网友:
谢谢斑竹。那一般是什么步骤?调试焊小电容。正式使用焊大电容。。。。量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