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内阻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计算高频逆变电源的输出内阻呢?用串联谐振可以减少电源内阻吗?

网友:
1.无论高频或者低频电源,其内阻都是电压的变化量除以电流的变化量,即为开关电源的输出内阻,包括你说的高频逆变电源。△U/△I=输出内阻。
2.例如:24V/10A的恒压电源,当负载从0加到10A时,输出电压从24跌到23.5V,那么这个0.5/10=0.05欧姆便是电源输出内阻.
3.串联谐振可以减少电源内阻。

网友:
做的电源,不象其它内部电阻。它可以是负值。

我没见过使用谐振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