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样管BE结并一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
请教高手,稳压取样电路的取样管BE结并一个电容有什么作用呢?感谢赐教

网友:
楼主的意思,一个稳压管并联一个电容么?如是这样的话,电容的作用是吸收电源的纹波,使得稳压二极管的输出电压更加平稳,即滤波、耦合作用。

     由于电容的充电作用,会使稳压二极管输出电压的建立时间增加,使输出电压缓慢地上升,不过,这仅是接通电源瞬间的情况。正常工作时,稳压二极管的输出电压是完全稳定的。

网友:
be结并电容,一般是滤波。

但通常的电路不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