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MA的源地址为FPGA时

楼主:
RT,自己DIY的DM642板和FPGA板(两块板子,引脚接出),前段时间利用外部中断、EMIF+FPGA逻辑实现了16宽异步读写。
       但是当利用EDMA方式读写时发现读出的数据很诡异,每个数字出现四次,实际我在逻辑那段检测到#CE2的低电平后都会更改数据并保持若干个EMIFCLK(该逻辑在CPU读写时没有问题)。
已经尝试过各种EDMA传输模式,好像都不管用。

附上程序段:
#define SampleCol 200        #define SampleRow 6
#define FPGA_Read_CS  0x0a0080000
#pragma DATA_SECTION(ImgRec, ".buffers");
//#pragma DATA_ALIGN(ping,128);
#pragma DATA_ALIGN(ImgRec,8);
Uint16 ImgRec[SampleRow][SampleCol];
extern far void vectors();
static GPIO_Handle hGpio;
void GPIOconfig()
{
        hGpio = GPIO_open(GPIO_DEV0,GPIO_OPEN_RESET);
        GPIO_reset(hGpio);
        GPIO_pinEnable(hGpio,GPIO_PIN4);   //使能外部中断口
        GPIO_pinDirection(hGpio,GPIO_PIN4,GPIO_INPUT);
    GPIO_intPolarity(hGpio,GPIO_PIN4,GPIO_FALLING);  //上升沿触发外部中断
}

void EmifConfig()
{
          EMIFA_Config myEmifConfig;
        myEmifConfig.gblctl=0x00052038;
        myEmifConfig.cectl0=0xffffffd3;
        myEmifConfig.cectl1=0xfff1d10b;
        // CE2空间: RDSETUP=2
        myEmifConfig.cectl2=0x20228310;
    myEmifConfig.cesec2=0x0000000f;
        myEmifConfig.cectl3=0x20228300;
    myEmifConfig.cesec3=0x0000000f;
        myEmifConfig.cesec0=0x0000000f;
        myEmifConfig.cesec1=0x0000000f;
        myEmifConfig.sdctl=0x57119000;
        myEmifConfig.sdtim=0x00000446;
        myEmifConfig.sdext=0x0005452b;
        EMIFA_config(&myEmifConfig);
        CACHE_setL2Mode(CACHE_32KCACHE);
        CACHE_enableCaching(CACHE_EMIFA_CE00);
        CACHE_enableCaching(CACHE_EMIFA_CE01);
}
EDMA_Handle hEdma;     //Handle for the EDMA channel
EDMA_Handle hEdmaTrans; //Handle for the ping EDMA reload parameters
EDMA_Config cfgEdma;   //EDMA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EDMA_Config cfgEdmaTrans =
    //Making Options parameter register - EDMA_OPT
    EDMA_OPT_RMK
    (
                EDMA_OPT_PRI_URGENT,
                   EDMA_OPT_ESIZE_16BIT,       //此处一次传32bit,所以IDX=4
                   EDMA_OPT_2DS_NO,
                   EDMA_OPT_SUM_NONE,
                   EDMA_OPT_2DD_YES,
                   EDMA_OPT_DUM_INC,
                   EDMA_OPT_TCINT_YES,                        //允许传输完成中断
                   EDMA_OPT_TCC_OF(TCCINTNUM), //通道号
            EDMA_OPT_TCCM_OF(TCCINTNUM >> 4),
            EDMA_OPT_ATCINT_NO,
            EDMA_OPT_ATCC_OF(0),
            EDMA_OPT_PDTS_DISABLE,
            EDMA_OPT_PDTD_DISABLE,
        EDMA_OPT_LINK_YES,                        //链接
                EDMA_OPT_FS_NO
    ),
    EDMA_SRC_OF(FPGA_Read_CS),//Source address register
    EDMA_CNT_RMK(EDMA_CNT_FRMCNT_OF(SampleRow-1),EDMA_CNT_ELECNT_OF(SampleCol)),   //Transfer count parameter
    EDMA_DST_OF(ImgRec),      //Destination address parameter
    EDMA_IDX_RMK(EDMA_IDX_FRMIDX_OF(SampleCol*2), EDMA_IDX_ELEIDX_OF(0)),//Index parameter
    EDMA_RLD_OF(0x00000000) //Count reload/link parameter
};
void setupInterrupts(void)
{
     IRQ_globalDisable();
     IRQ_setVecs(vectors);     /* point to the IRQ vector table        */
     IRQ_nmiEnable();
     IRQ_globalEnable();
     IRQ_map(IRQ_EVT_EDMAINT, 8);
     IRQ_reset(IRQ_EVT_EDMAINT);
}

//---------Function prototypes---------
extern far void vectors();
void setupInterrupts(void);

//Function used to stop EDMA
void stopEdma(void);

//---------main routine---------
void main()
{
    CSL_init();
    GPIOconfig();
    EmifConfig();
    setupInterrupts();
    EDMA_clearPram(0x00000000);

    hEdma = EDMA_open(EDMA_CHA_EXTINT4, EDMA_OPEN_RESET);
          hEdmaTrans = EDMA_allocTable(-1);

          cfgEdma = cfgEdmaTrans;
          cfgEdmaTrans.rld = EDMA_RLD_RMK(0,hEdmaTrans);

          EDMA_config(hEdma, &cfgEdma);
          EDMA_config(hEdmaTrans, &cfgEdmaTrans);
          EDMA_intDisable(TCCINTNUM);
          EDMA_intClear(TCCINTNUM);
          EDMA_intEnable(TCCINTNUM);   //置CIER第8位为1
        IRQ_enable(IRQ_EVT_EDMAINT);
    EDMA_enableChannel(hEdma);
          while(1);
}

interrupt void
c_int08(void)
{
          EDMA_intClear(TCCINTNUM); //传输完成标志清除
    stopEdma();
    printf ("\nDone.....");
    exit(0);
}

因为是驱动验证所以写的不规范,望有过调试经验的高手给予解惑。

网友:
从现象上看,是EDMA读数据的速度比较快,FPGA没来的急更新数据就被DSP读取。应该是逻辑控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