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触摸板怎么用?

楼主:
具体点,表示用户手册看不大懂。基础不好吧。那个API函数具体怎么调用?讲得太抽象了。

网友:
把那个触摸板直接插上就可用了

当然得用最开始的例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例程简历了工程,不过触摸它什么反应都没有。main函数里面都是  __no_oper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好用,好像是小灯按下闪一下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求帮助

网友:
上电 插上去 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