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RC滤波器

楼主:
RC滤波器是模拟电路中最常用的一种简单的滤波器,大家讨论一下R和C分别对电路特性的影响吧,对于截止频率一定的电路,也就是RC乘积定了之后该如何选择R和C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发了两个相同的帖子,帮你删除了一个,还有你上传的图片有问题呀,重新传一次吧!

网友A:
R小C大为好,电阻大噪声也大,而电容增大却不增加噪声。但反过来,电容大,体积大。电阻小,前级输出功率大,呵呵,自己找平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都一样,在矛盾中寻求平衡~

网友:
这是个值得讨论的好问题!设计电路时,免不了要用到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R小C大为好,电阻大噪声也大,而电容增大却不增加噪声。但反过来,电容大,体积大。电阻小,前级输出功率大,呵呵,自己找平衡吧。
这个还要看需要的时间常数,电容容量比较大的话只能选择电解电容,但电解电容的温漂较大,漏电也较大,RC时间常数的精度会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理,考虑的挺全面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在实际的设计中都是经验值。这是模电的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在实际的设计中都是经验值。这是模电的特点,,

经验值是为了快速计算(选择),并且还要权衡名方面的需求作出的。

但这些经验值也是有根据的,只是没有详细计算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在理论清晰的情况下使用经验值,如果没有清晰的理论支持,用理论值有时候会出些头疼的小问题